proface屏按钮的制作?

楼主(2015-09-06):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下 普洛菲斯的屏 按钮的 制作方法
我想知道 添加一个 按钮,想让这个按钮有 多个状态显示,要怎么添加呢?
比如说,这个 按钮, 在不能操作的 时候 显示 灰色, 能操作的 时候 让他 凸出,按一下 就凹进去了,确认之后,就变成绿色
这个 按钮 该怎么添加呢? 用 哪个tag呢?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2015-10-16):
你在图上画出按钮后双击选择就好了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图上画出按钮后双击选择就好了都能实现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只是我还是 不明白, 我用的是 PB3的软件,
上面不是 只有 bit sw, word sw等, 我要用 哪个功能器件菜单呢?

网友B(2016-04-05):
安全设置进行安全保护,然后加普通按钮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