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N

楼主(2015-09-06):
首先,谢谢你的关心。
我是初学者,请问学这个有啥好方法没有。S7-200 SN CPU22 与电脑怎么做不了通讯呢

网友A:
不能通讯,无非以下几点原因:
1 软件问题,例如没有完全安装成功,或者某进程被禁用。
2 硬件问题,例如通讯线,通讯接口问题等。
3 设置问题,例如站点地址,端口号,通讯速率等。。。
第三点也可以合并到第一点里面。
对应分析排查就行了。

网友B:
主要是USB的端口COM1、COM2、COM3没找准,挨个试一试。要用PPI编程线。
于英剑

网友C:
首先看你的通讯线是否是原装的,如果是原装的,一般安装完驱动后,在设置中设置一下就能使用USB口通讯。
如果是仿制的通讯线,需要安装仿制的通讯线的驱动程序,然后再选择com口,而不是USB口(虽然插在USB口上,但是仿制的模拟了串口)。

网友D:
呵呵,你的S7-200 SN CPU22 与电脑不能连接的,要S7-200 CN CPU22X与电脑才能连接的呀。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是cpu222的,Com3口时找准了,是用的中文版本。
用的是仿造的PPI线,电脑控制面板中的Com3口也是显示了的。我截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请帮助分析一下。
图片附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