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光栅尺参数解析

楼主(2015-09-06):
[attachment=139240] 如图所示,分解能和周期怎么理解,是什么含义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分解力,代表最大分辩率,这个是通过4倍频,也就是PLC中AB想4倍计数实现的,
周期相当于重复精度!
你用0.02/4=0.005
二个参数一个意思,就是正常最大误差1个脉冲.

网友B:
没有说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