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原点搜索问题

楼主(2015-09-06):
设备的伺服电机已原点定义搜索,但运行了一会儿就报原点未定义,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会让A28105复位了?PLC是CP1H

楼主(2016-01-11):
没有遇到这情况么?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伺服电机定义了原点搜索?原点不是在CP1H上面吗?伺服不用设定那些

网友B:
你的伺服定位是用NC模块的吗?

楼主:
不是NC模块,程序里面是用到A28105这个来判定已经定义了原点,但运行起来后,时间不定的出现A28105复位,变成未定期义原点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唐倩的定位篇视频讲座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