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一个实用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5-09-06):
先呼叫先响应 后呼叫的如果前面还没执行完 等执行完再响应 一共25个位置 也就是说 后面可能有24个 都会排队等待
要怎么编程 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先入先出,有这个指令,用25个继电器对应25个位置就可以了
我用的三菱 fnc61指令基本能实现了 开始想用堆栈差不多的指令 但是发现plc的堆栈指令和高级语言不一样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attachment=139279]
我是用另一种方法实现的 看下下面 你的这个 我还没看懂····

网友C:
先填表,再用先入先出指令 很容易做到
永远年轻

网友D:
写了个框子,执行时碰到不是1~25的就跳过,没有FIFO指令的PLC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谢谢你

楼主:
每个完成信号激活一个定时器 然后对比定时器的时间

网友E:
通过指针和优先级的思路去编程。
工控小a
求一个实用的编程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