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5-09-06):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伺服,这里有台三菱MR-J3-10A的伺服控制器以及伺服电机,我接通电源后按下伺服开始伺服电机不锁定任然可以转动是什么原因啊,伺服放大器有信号输入以及24电源也正常。

网友A:
son信号未接通,或参数未设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接线问题

楼主:
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啊

网友C:
伺服ON没有?

楼主:
伺服放大器监控有信号输入,为ON.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QQ724438166,伺服开启没有吧,还有末端

网友D:
急停EM1 EM2
正限位 LSP
负限位 LSN
都要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