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E3X-HD10一般射程是多少

楼主(2015-09-06):
请教各位,欧姆龙光电E3X-HD10,无法初始化,什么原因,一般这种光电最远射程是多少。我实验多次在1.5米内有作用,远了就不行了。啥原因。

网友A:
E3X-HD10初始化步骤?
1、TUNE+L/D同时按3s
2、通过UP或者DOWN选择RST后按MODE键
3、通过UP或者DOWN键选择RST INIT后按MODE键
光纤不一样,检测距离也不一样
如果想继续交流,加我QQ;359448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