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GT 2.79C 不能下载和上载

楼主(2015-09-07):
以前是可以的,较长时间没用,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文件都不能上传下载了,换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上传下载

网友A:
电脑软件或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B:
把菜单上的第四项“通讯设置”那先研究下。

楼主:
通讯应该可以连接上,不然它会报错的,软件、驱动都重装过,在这之前,装过wincc2008和S7 smart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我想问提已经找到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该参数并没有改过,每次打开另一个项目,都需要设置该参数,希望这能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帮助解决后面每次打开另一个项目,都需要设置该参数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