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不能强制

楼主(2015-09-07):
程序上监控正常,控制器无相应的输出

网友A:
没有明白你几个意思

网友B:
那就是控制器坏了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C:
plc的没有拨到stop

楼主: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呀

网友:
就看你怎么控制,比如你不能直接就在输出那里,
你的急停是否是改过,(比如用了常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