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数值如何处理

楼主(2015-09-07):
请教各位大师我是新手 再看PLC功能指令视频 有谁告诉我 三菱PLC的数值处理详细过程 如何用二进制表示的 比如正整数 负整数 如何表示正浮点数 负浮点数 因为视频看不懂 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一个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一个字节是由八个二进制数组成,例如10101010,那么他的十进制数为170,范围为0-255,一个字由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字整形数值最大65535,你说的带符号的意思为-32768到正的32767,带符号的数据的第十六为是符号位,至于浮点数就是带小数的数据,PLC里必须要使用专门的浮点数指令,对于一些低端的PLC,不支持浮点数的,就要放大100倍去计算,总之无论是什么数据类型,都是有0和1组成的。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去死记这些东西,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B:
下个WORK2,离线模拟指令,很直观

网友C:
是有点抽象,多看几遍,某个无意间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