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伺服和3UPLC通讯请教

楼主(2015-09-07):
伺服驱动器一侧焊接13 14 39 40 是否正确?读取编码器的AB相脉冲,是哪个参数??

网友A:
如果要读取伺服驱动器反馈的脉冲,需要连接差分脉冲接收模块,比如FX2N-1HC,FX3U-2H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读取伺服驱动器反馈的脉冲,需要连接差分脉冲接收模块,比如FX2N-1HC,FX3U-2HC
用模块成本太高了,我现在想要通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