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 C自学

楼主(2015-09-08):
本人想自学QPLC,买套学习套装都有些什么啊?大概什么价位啊
大神们给给意见啊

网友A:
如果想少花钱,买一台电脑就行了,资料软件本站有下载。可以在电脑上练习。
如果想实际硬件操作,则很难说了。既可以几千元买一个低端的型号,或者二手的,
当然,如果资金充足,则几十万元都不能买全。

网友B:
Q系列不便宜即使二手都几千大洋,从低端学起。

网友C:
建议还是先把FXPLC学好,Q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FXPLC 的有什么装备推荐吗 ?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FX3U功能强大些 价格贵些 FX2N FX1N,都可以呀都不贵。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我之前买了1套自学的,才四五百,二手的

网友E:
买个FX的就可以啦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我有一套学习的三菱PLC,现在不用,想转让。

网友F:
Q外面用得很少,还不如学低端的

网友G:
上网找些资料就好了。还没有概念,所以从基础开始好了。等确立了方向,学到一定程度,在考虑购买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