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三个控制端口控制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能实现吗?

楼主(2015-09-08):
因PLC控制端口不够。我想用三个控制端口控制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使其互不影响,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 Y0 Y1 Y2 编码组合:
001对应输出1
010对应输出2,
011 3
100 4 ------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作为试验可以,作为工业控制就不建议,现在PLC都扩展模块,加一个扩展模块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Y0 Y1 Y2 编码组合:
001对应输出1
010对应输出2,
011 3
100 4 ------以此类推
再如何输出去控制4个继电器?我看不行,又不是通信读内部数据

网友D:
分时控制。

网友E:
利用Y输出点(0、1)组成与、或门即可组合
下载积分:+2(pengdi) 好贴好贴!

网友F:
這裡省那裏就要花! 輸出帶外部繼電器,再用外部繼電器推那4個繼電器
不過還是要3個輸出點

网友G:
加一个扩展模块用不了多少钱,不要讨论这些无意义的问题

网友H:
三个口控制四个继电器,还要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怎么可能呢,那要在plc外再加编码才行吧

网友I:
支持2楼的建议

网友J:
没有这必要吧!现在PLC太便宜了,不会去计较那一个点。

网友C:
楼主所说,我认为只有8楼正解

网友K:
设计一个项目是根据需要选择PLC点数,而不是根据点数去做你需要的,这样往往会事倍功半。

网友L:
虾扯蛋!你为老板省那个钱,老板又不会加到你薪水里;即使你有本事干出来,老板以后就让你这么干,累死的是自己!!

网友M:
分时加编码器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N:
2的三次方有八个状态三个输出接74L系列解码芯片,这样三个输入转换八个输出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N:
用74L系列解码芯片三个输入转换八个输出

网友N:
用74L系列解码芯片三个输入转化八个输出

网友O:
作为工业电气控制为了确保可靠,尽量不要采用奇怪的方法。多一个继电器PLC就多加一个点不就行了。
于英剑

网友P:
1楼直接死了,肯定不行,楼主这种想法是错的,吧可行

网友Q:
建议加扩展,2楼的办法能解决问题,但是维修什么的更麻烦!

网友R:
1楼与5楼应该是工程师之类的,写程序就比较厉害。8楼应该是全能的一线电工,维修保养技术一流,所以8楼正解。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工程师写的大型流水线的星三角启停程序,十有八九要写错。

网友S:
要有三個 MY2 (R1-2-3)跟一個 MY4(R4) 的繼電器
Y0 = R1  ,一組接點驅動負載電路
Y1=R2,一組接點驅動負載電路
Y2=R3,一組接點驅動負載電路
若Y0、Y1 、Y2 同時ON  則 作硬體線路判斷。R1、R2、R3  的另一組接點串聯 然後驅動 R4 的線圈。

R4 的另三組接點 斷開 R1、R2、R3 的接點驅動負載電路
R4 的第四組接點則驅動負載電路。

但這樣會變成 R1 、R2 、R3  能獨立動作,不互相影響。但 R1、R2 、R3 同時動作時,則會轉換成R4 動作,另外三個就停止負載動作了。

結論
1=>Y0 動作,此時可允許Y1或Y2 只能動作一個。R4 不動作
2=>Y1動作,此時可允許Y0 或Y2 只能動作一個。R4 不動作
3=>Y2動作,此時可允許Y0 或Y1只能動作一個。R4 不動作
4=>Y0、Y1、Y2 同時動作。R4動作。 R1、R2、R3 的驅動負載電路被斷開。

應該也達不到你的要求 => 任意動作,不相互影響。

不過要這樣作,不如增加一個PLC 輸出點,會比較好。可變化控制的方便性也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如何输出去控制4个继电器?我看不行,又不是通信读内部数据

外接继电器不会啊,矩阵输出!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再如何输出去控制4个继电器?我看不行,又不是通信读内部数据

可以先用3个输出控制3个继电器,这3个继电器的触点再组合控制4个继电器。这样就能实现1楼所说的办法。

网友U:
只是增加四个继电器在的话, 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V:
做不到,要么加点,要么考虑减点

网友W:
想使用三个输出点控制四个输出的任意动作单靠这一个PLC是不可能实现的。关键是你要求的是:四个输出要任意输出。
如果再加其他设备的话还不如加一个扩展模块,这样简单、可靠、成本低
永远年轻

网友X:
这个讨论还比较激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继电器不会啊,矩阵输出!

因PLC控制端口不够。我想用三个控制端口控制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使其互不影响,能实现吗?
用三个控制端口控制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使其互不影响
用三个控制端口控制四个继电器任意输出,使其互不影响
家园神人多。

网友D:
        只需要2个口,配用编码器可以了。

网友Y:
你们都是大神,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Z:
可以实现。多加2个继电器。
X0-X3 是4个按钮或PLC中条件
M0-M3分别是你要控制的4个继电器
Y0和Y1 在硬件中分别接个继电器

网友S:
重點在任意輸出;不影響;;這程式無法同時四個繼電器動作

引用 网友Z:
可以实现。多加2个继电器。
X0-X3 是4个按钮或PLC中条件
M0-M3分别是你要控制的4个继电器
Y0和Y1 在硬件中分别接个继电器

网友AA:
不能实现,这是数学逻辑确定的。
3个输出点,2^3=8
4个继电器,2^4=16

矩阵也做不到,1*2的矩阵就是2,还少一个点。
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磁保持继电器,如果你希望把豆腐搞成肉价的话。
方法是:
一个点驱动双掷继电器成为两行
再一个点驱动另外一个双掷继电器成为两列
这个2*2矩阵驱动4个磁保持继电器
然后一点驱动一个2组双掷继电器切换行列的电源供应方向,比如行为正,列为负,则为磁保持继电器吸合。供电方向相反则为断开。

要不然就用解码板,2点位地址2^2=4,1点为锁存信号。

还是老实点换个点多的PLC或加扩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