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attachment=139273]

如图所示,驱动器型号是J2S-700A的,7KW的驱动器。这2根线是从驱动器内部引出的(出厂就有这个线)。。之前的柜子上这2根线是接在一个外置的制动电阻上的,现在我拆回办公室了,打算不接外置的制动电阻了,在办公室接上电机空转试机。那么这2根线怎么处理?胶带包起来吗?还是接在驱动器的P和C端子上?还是需要把P和C短接起来呢,大家有知道吗?谢谢

网友A:
接回生电阻的呀
这2根线之前在柜子上接着制动电阻,但是现在我不想要制动电阻了,悬空的这2根线该如何处理呢?胶布包起来不用管吗?因为拆掉了外置制动电阻,驱动器的P和C接线端子,需要短接片连接起来吗?还是说把这2根线接到P和C上呢?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B:
估计,要么是有人把PC内部电路引出来了,要么这二根线是内置电阻的。

要不把驱动器拆开看看这二根线是接到哪的。

或者在驱动器没通电,电容放完电后测量一下: 这两根线和P C 之间是不是导通的。
这2根线是三菱驱动器出厂就带着的,不是人为引出的。我打电话问了一些三菱的厂家,厂家说是胶布包起来,把P和C短接起来。不知道对不对。有的网友说把这2根线接到P和C上。

网友C:
接在P,C上切记不要短起来,不然内置电阻就没用了
咨询了一下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说不用外置制动电阻的时候,这2根线悬空的,胶布包起来不用管,找个短接片把P和C短接起来。不知道怎么了回事了。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咨询了一下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说不用外置制动电阻的时候,这2根线悬空的,胶布包起来不用管,找个短接片把P和C短接起来。不知道怎么了回事了。
!!!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有同样的伺服器 接外置和不接这两种情况都有,如果问题还没解决我给你发照片
还没有解决呢,手册也没有,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麻烦你发个照片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