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外拉的问题,看是否有挑战性?

楼主(2015-09-08):
要使用一个控制器,控制器有电源输入,和输出,还有一个感应器接口,感应器接口自带24V电源,也就是直接把感应器三根线接到感应器接口就行了,这部分是其他公司做的。
我现在想把这个感应器信号,同时给自己的PLC,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最好不要使用中间继电器做信号中转!

网友A:
SIGNAL ISOLATED TRANSMITTER (TWO OUTPUT0)即一個輸入,二個輸出,信號不會衰減

网友B:
先给PLC信号,再利用PLC的Y0输出给控制器。

网友C:
从图中可以看出用了一个三线式24V接近开关,输出只有一个已被占用,已经无法再接到其它地方给出信号。如果想在引出一个信号只有两个方法,一是换有两种输出的三线接近开关,而是加一个继电器。如果不想加继电器,两种输出的三线接近开关也很少。标准设计方案就是加一个继电器。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于英剑

网友D:
能形成回路就行 或者 0V

网友E:
PLC输入也是24V,应该可以并起来,不过并接并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