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如何识别

楼主(2015-09-08):
PLC读取条形码信息后,如何分辨出不同的条形码,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QJ71C24N模块,可以对应着找找手册或者示例,我最近也要做,了解过

网友B:
对不同字段做判别,比如前面5个后5个都是一样,中间有四个字节是不同的,每次读取后,对这四个与设定进行比对,具体程序可以先试着想想,仅供参考,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