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用PLC区分不同的条形码

楼主(2015-09-08):
PLC读取条形码信息后,如何把不同的条形码分辨出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串行通信模块通过扫码枪可以读出来,读出来的条形码再跟实际的进行比较进去区别。好像有这方面的例子的,你搜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B(2015-10-09):
有这个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