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变频器地线

楼主(2015-09-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装一台45KW的变频器,那变频器与柜体之间应该选择多粗的接地线?地线的截面积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网友A:
好像说明书上有,我一般比变频器小一到两档的,就是60-75A的线

网友B:
主线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