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误差

楼主(2015-09-08):
机器主轴在旋转,尾端加了一个编码器,机械轴上还有一个机械刻度盘,上面刻满了0----360度,现在编码器接到plc里,plc要计算角度
1.如何让编码器的电气零对应上刻码盘上的零?
2.如何保证轴在转了n圈以后编码器反馈的电气角度跟机械刻码盘上一致?
3. 电机转一圈和转几万圈的误差是多大?
4.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关键是如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A:
1、対零可以先做一个原点,然后设置一个变量,输入适当数据进行対零。
2、误差的大小跟你使用的分辨率有关。
3、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了,每次返回对一次原点,就可以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B:
角度肯定是用绝对式的编码器好,
好算,也不用考虑什么累计误差

网友C:
别纠结,用绝对吧,跟刻度盘同步

网友D:
ABZ 三相都用上 每转一圈自动清零 误差都不用考虑了
增量编码器就好了 采用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