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今天遇到一问题,在EB500内做MT506MV屏的程序,发现能读到PLC内的数据寄存器内的数据,却不能改写,且键盘上只有1-6的数字和ENT和CRL键。我这台设备是用角度控制的,比如说一个输出点,可以选择在200度与250度之间工作,或是其它任意两个角度内。请各位帮我一下,为什么不能改写数据,为什么小键盘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威纶是台湾的,也就是现在的威纶通。
台湾是另一家的天下,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河蟹,台湾企业是不能在大陆直接经营的,但大陆又有这类的市场需求;所以威纶就找了一家代理做为在大陆经营的跳板,就是类似于演艺圈里的经济人差不多。这个经纪人就是步科,经济人眼看着东家那么挣钱,不甘心啊,就挖了威纶的几个技术人员,另行开张啦,但软件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略微换了个马甲。就连图标,名字都几乎一样。
东家和经纪人也翻脸啦。
再后来,威纶为了让大家分清楚,就改了名字叫威纶通。淘汰了EB500系列,更新推出了EB8000系列。

应该大体上是这么个情况。如有雷同或者差异,纯属巧合。
  • 下载积分:+1(sty0509) 感谢分享!

网友B:
    其他几个数字在软件里可以制作,或复制一个完整的键盘使用也可以。

网友C:
    很容易弄混,感谢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