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代码 524

楼主(2015-09-08):
程序写好了
,
老跳错误
524,
查不出来啥原因
看了手册后
,
下图几点还是不懂
,
有没高手给解释一下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条明路阿....

网友A:
我好像也碰到这个问题,首先你先去看你执行的定位程序,然后再看你对应的定位程序上面参数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