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求路过高人指点:plc电源一闪一闪,没输入输出信号

楼主(2015-09-08):
机台做着做着就挂了开不起来,症状是plc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没输入输出信号,触摸屏也不报警。我上夜班那时已下班接同事电话后,让他检查急停线路也没有结果。劳请各位大侠解惑
,感激涕零

网友A:
开关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1,】设备PLC 24V短路(处理方法:检查设备上所以用PLC 24电源的电器)
2】PLC电源板坏了,(处理方法:买新的更换或维修PLC电源板)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C:
楼上回答正确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支持2楼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学习了,我只知道开关电源输出短路会切断输出电压,从而保护开关电源。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可能是24v电源电路,好好检查一下电源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二楼正解

网友H:
PLC的24V与外部24V电源混一起了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