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价位的变频器,什么牌子质量好点啊

楼主(2015-09-08):
我们目前主要用的是LSLV-C100的变频器,也就是LG的,但是已经出过2次问题了,应该都是质量问题!
维修成本不说,给客户的印象也相当的不好,因为有次是机器才运过去,变频器就出故障了!
我想问问,中低价位的变频器,那个牌子的质量好点?

网友A:
中低价位?也就是国产的咯,用过的推荐深圳伟创、武汉合康,以上两家专做变频,不像别家正泰、德力西、天正什么都做,至少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反而是台达、东元、信捷的出过问题,仅代表个人建议,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B:
多大功率,预计什么价格,什么是中什么是低都是相对的,不过便宜肯定没好货

网友C:
三菱经济型变频器也还可以。

网友D:
我用过的英威腾目前还没有出问题。

楼主:
主要是0.75KW的变频器。英威腾经济型0.75KW的什么价位啊

网友E:
安川A1000很便宜的啊。

网友F:
正弦的好用

网友G:
LS的变频器一直以来就不敢用,想当年买两台变频器用不一个月双双下岗回娘家探亲,还不只探一次亲,前前后后二三个月。后来干脆扁为庶民,永世不德上台。

楼主:
听着还不错啊,那知道质量这么差哦。不过也没办法啊,老板要便宜的,还要质量好的,那有这种好事啊!

网友H:
中低价位是个档次,很多品牌厂也有中低档产品,既然是中低档价格肯定相对适中,理论上中低档质量也不会差(因为品牌厂家不是把材料缩水),只是功能减少了,应用面减少。如矢量型和风机水泵性。但国内个别小厂是靠降低品质(元件耐压、过流等级),不点名,大家懂的。

网友I:
松下,耐操,工业环境恶劣也耐用

网友J:
建议用汇川的,我们一直在用,挻好的。

楼主:
谢谢你们宝贵的意见,我先询问哈价格再看看。

网友K:
爱德利的挺好的,台达的也还行。。

网友L:
但凡耐操的变频器,就没有一个是便宜货。
便宜的为什么便宜,因为元器件质量差,结构上缩水,生产线差不良率搞,所以便宜。
又想耐操,又想便宜,这个世界上没有!
总的来说,用国产一线品牌的标准型变频器,质量还基本靠谱,价格也还能接受。

网友M:
看你应用的场合,变频器已经不是什么高端的东西了。
国产的质量也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你选择的时候,比方说风机,水泵要求低一些的场合选择普通的就好了 ,
如果用于压力机之类的负载变化非常大的,要选择重载的,还要有加上制动电阻比较好。
如果要简单的控制定位,还要考虑矢量变频,甚至带编码器反馈的。
还有跟你设置的参数也有关系,参数的好坏同样的变频器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