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8):
PLC读取条码枪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怎么换算呢?

网友A:
ASCII码格式,一般用无协议通讯,输出在屏上时需要高低字节转换。附件WORD有说明,附件程序是FX1s带232IF模块,触屏台达,详见附件,自己拿着慢慢看,祝你好运~
附件: FX系列PLC连接条形码阅读器应用实例.doc (120 K) 下载次数:104
附件: 差速器轴承内环压机20110916.rar (178 K) 下载次数:50
  • 下载积分:+5(sccgkong)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