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in764位 旗舰版为什么装不上GX

楼主(2015-09-08):
我自己联想的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软件没问题,华硕的为什么装不上 求教

网友A:
没用过华硕的电脑,但应该是你的系统问题。注意看哈弹出来的错误就清楚了。

楼主:
我朋友刷掉系统 后装上了 谢谢

网友B:
可以的你选择降龙性安装
超越自我

网友C:
感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网友D:
我联想t61装上了
春刺

网友E:
沒有任何問題啊 我是華碩RV400都裝上了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