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位元件显示两个不同的文本内容

楼主(2015-09-08):
各位大师们请问一下三菱的触摸屏当M0为ON时显示一个文本“自动加载运行中”当OFF时显示“自动卸载运行中"这个是用位显示做还是用注解做还是用报警做呀,还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A:
使用动态文本就可以实现呀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请问动态文本 ..

楼主:
动态文本是在哪个地方呀,怎么设置,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B:
用灯也可以的。一般灯都可以打上文字的。ON一种,OFF一种。然后你选一个没图形的灯。。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谢谢您!

楼主:
用字元件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