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 mr-j4伺服驱动器报警 AL54.1,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5-09-08):
三菱 mr-j4伺服驱动器报警AL54.1,是什么故障?说明书上说是检测震荡异常,并没有处理的方法。
跪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说明书7-20,试着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说明书7-20,试着调整一下
谢谢您回复,问题已查明,螺杆与螺母之间卡住了,更换了导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