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现有一把铁丝冲断折弯的机器,凸轮为动作信号,每次定长送料,每分钟动作将近200次,,用三菱FX1N的PLC,速度起来后每次送料伺服速度还没减为零又开始送料,结果送料有误差,程序控制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伺服增益调大点,定位会快很多。
把伺服启动的信号提前点
如不打滑速度越高越好,加减速不要太大
包你OK!

网友B:
每分钟动作将近200次,,选FX2NC+旋转编码器+刹车伺服来控制应会稳定点吧

网友C:
每分钟200多次,用一般的PLC+伺服很难做
建议用运动型伺服.
我公司用力士乐伺服系统做冲裁机(材料为纸),试验速度达到每分钟5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