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哪位朋友帮忙,帮我找个USB驱动连接到PLC上,我的232连接线能连接上,可是换了新电脑不能用232的连接线驱动了,不兼容只能用USB连接线,可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A:
引用楼主郭涛郭涛于2015-09-09 13:09发表的 哪位朋友给一个Q系列的PLC的连接线USB的驱动啊 :
哪位朋友帮忙,帮我找个USB驱动连接到PLC上,我的232连接线能连接上,可是换了新电脑不能用232的连接线驱动了,不兼容只能用USB连接线,可是找不到驱动

如果你的编程软件安装目录为默认的话,你可以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下找到USB的驱动。

如果这个驱动仍然不行的话,请确认你安装的PLC编程软件符合你的操作系统版本。

Good Luck~
我的系统是XP
,我原来装过连接过挺好的,可是后来电脑整理了一下,重新安装了电脑,可是USB驱动就找不到了,怎么也安装不上

网友B:
看你能否可用
谢谢,我试试
附件: usb转rs232驱动程序.rar (115 K) 下载次数:9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有网络的的情况下 通讯 用网上的360驱动大师 或者驱动精灵 能检测到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驱动是软件中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