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如图,类似的简单程序就可以让伺服工作,但是却不能让变频工作,为什么呢?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能详细给我说说嘛,大神~

网友A:
伺服驱动器需要设置参数,而变频器也需要设置参数吧。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你想怎么驱动变频器,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变频器上还要设定参数的,也需要接线,

网友C:
用的什么线跟变频器连的?

楼主:
引用第3楼   于2015-09-09 18:48发表的  :
变频器上还要设定参数的,也需要接线,

参数都是人家原来设置好的,同样的类似的程序在人家设好参数的司服上面可以用,怎么就不能让变频工作呢?  是不是有什么先决条件?

网友D:
我相信你线接好了,硬件的配备了,但是你自己看下说明书,H0ED指令是写入运行频率而已,运行的使能信号你是用什么来完成?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E:
    要加裝通訊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你线接好了,硬件的配备了,但是你自己看下说明书,H0ED指令是写入运行频率而已,运行的使能信号你是用什么来完成?

    大哥,运行使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加,.假如在这个梯形图后边加上个开关让它控制STF,确实可以让变频控制的主轴转动,但所转动的频率却不是我事先MOV进的值,为什么???   (我在变动了几次MOV值,发现主轴只是在转,转动的速度并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D:
    使用该指令,有以下需求
    1.PLC需要有通讯板(RS485)
    2.变频器必须是三菱的较新系列
    3.接线正确
    4.变频器必须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该指令,有以下需求
    1.PLC需要有通讯板(RS485)
    2.变频器必须是三菱的较新系列
    3.接线正确
    4.变频器必须参数设置正确

    是的,都正确,我把原来(由触摸屏给值)改为了直接由PLC MOV给值之后,竟然就不能完成变频了。   我考虑到可能原程序中有脚本策略之类的东西,所以就自己另外写了这个程序,直接给变频器输入值。可是还是不能让其变频。搞得我快头大死了!

网友F:
    变频器运行的必要条件:
    1.给速度信号;
    2.给启动信号;
    3.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以上几条缺一不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正确,我把原来(由触摸屏给值)改为了直接由PLC MOV给值之后,竟然就不能完成变频了。   我考虑到可能原程序中有脚本策略之类的东西,所以就自己另外写了这个程序,直接给变频器输入值。可是还是不能让其变频。搞得我快头大死了!

你PLC的通讯参数设置了吗?在这程序图上你没设置,PLC参数里有通讯设置,也可以设置。如果参数里没设置,程序里也没D8120的设置,那么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PLC的通讯参数设置了吗?在这程序图上你没设置,PLC参数里有通讯设置,也可以设置。如果参数里没设置,程序里也没D8120的设置,那么肯定是通讯不上的。

大哥,我错了。终于知道为什么原来程序可以驱动变频,我自己写的不能了。不是我程序错了,而是在软件里的那个参数没有调啊!现在终于知道了
,而且已经可以工作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哪个位长和奇偶校验的东西,是干嘛的?   为啥,我不设置,485就不通讯,而且必须设7位,偶校验才可以。其他的组合都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