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9):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10个以上的工位都与一台PLC通讯,三菱。好像三菱的触摸屏没法走cc-link。如何实现多台触摸屏与一台PLC通讯

网友A:
三菱的F940型号的触摸屏确实无法走CC-LINK通讯。但现在的GOT1000或者2000系列,则都支持了。

网友B:
非得要连那么多,串口通讯肯定比较慢的,建议用以太网,或总线

网友C:
威纶HMI就可以与多台PLC或触摸屏连接。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