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多串口通讯问题,求大虾帮忙!

楼主(2015-09-09):
现有一个项目,PLC为CP1H
1、第一个口用CF01接Proface触摸屏;
2、第二个口用CF11做MODBUS主站,读取6块电量仪表和2块温度仪表;
3、第三外接CJ1W-SCU31V1做MODBUS从站,上位机用组态王读取数据。
大虾请指导!这样的思路可行吗?

网友A:
第3条不兴,欧母龙不支持modbus从站,可用欧姆龙协议

网友B:
建议:
2、第二个口用CF01做HostLink从站,组态王读取数据;
3、第三外接CJ1W-SCU31V1做MODBUS主站,读取6块电量仪表和2块温度仪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