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安装后为什么不能使用?

楼主(2015-09-09):
打开软件时显示如图,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应该装GX Works2

楼主:
为什么呀?GX Developer不是也支持win7 64位系统吗?

网友B:
我的也是64位的系统 需要软件的话 发个邮箱 发到你邮箱你

网友C:
你好,给我一个可以吗?,
963063376@qq.com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呀?GX Developer不是也支持win7 64位系统吗?
理论上GX Developer8.52 8.86都不能支持64位
三菱说 GX-Developer 8.103 以后可以,但也有少数用户装了后不正常
注意 103 > 86 >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