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为什么找不到通讯程序

楼主(2015-09-09):
为什么从plc传下来的程序,找不到通讯的程序呢?三菱的,欧姆龙的我从plc里传到电脑里,哪位老师可以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plc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一般都是plc的几个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多段速而已。。。

网友B:
将程序 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C:
首先要确认变频器是PLC用通信控制的才会有相应的程序,如果不是,就没有。

楼主:
就是plc与触摸屏的通讯

网友D: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plc不要写通迅程序,触摸屏直接访问plc的各个内存

网友E:
一般都是用的RS指令,485通讯的,在你程序里搜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通讯的程序

网友F:
PLC 与触摸屏通讯一般是不需要在PLC中写通讯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