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X0点上接了一个光电感应开关记数!记得的数偶尔会比实际多出一个。想调整一下滤波时间,看看能不能有效果!知道的老师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现在用信捷plc的还不少。。。

网友B:
在左边   PLC配置的I/O选项

网友C:
用X0上升沿脉冲触发(或者DINCP),这样可以确保计数准确,如果触发很快,注意光电开关工作频率,频率太低根本无法读出。看你所说估计计数频率不高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指导!

网友D:
2楼正解,我也改过,就在那里。貌似最小值是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