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求助一个问题  380VAC变220VAC后   两相有短路现象 怎么保护  最好能跳闸  跳闸的开关放在变压器后面吧
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保护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220V端不加断路器吗?加断路器就可以在有短路情况下跳开了。。。

380V端也要加断路器的。。。

网友B:
变压器分输入短路与输出短路保护,输入端380VAC短路,那就在变压器输入回路前端加空气开关,输出220VAC端短路把空气开关加在输出回路上

网友C:
220V380V线路都加断路器,要检测220V线路为什么会短路,  是变压器短路还是变压器后面线路短路

网友D:
我都加熔断器,便宜。

楼主:
我在输出端加了两P空气开关  但是不跳   短路后也不跳的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B:
最好先看看你选的空开,另外你画个草图看看你的开关加在那个地方,短路点在何处就知道原因。不同型号的空开的短路分断能力不同,而在空开的选择上的选用原则是:

空开的短路分断能力≥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

假设某变压器容量为1600kVA,二次电流为2312A,其出线端5m处的 短路电流为42.96kA。某一支路的额定电流为160A,由于此支路离变压器很近,如在10m处 ,则此支路的断路器需要考虑采用HZM66-160M型塑壳式断路器(它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为400 V、50kA)。但是离变压器50m处,由于汇流排等的电阻和电抗值影响,50m处的短路电流已经 降到34.5kA,而100m处,降为28.8kA。对此就可选择HZM66-160L型塑壳式断路器(它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为400V、35kA)。

现在国内许多断路器生产厂家,对同一壳架等级电流的短路分断能力分为C、L、M、H(苏州华洲的HZM66系列)或E、S、M、H、L(杭州之江开关厂的HSM1系列)或S、H、R、U(天津低压电器公司的TM30系列)等级别。其中,L为低分断型,M为高分断型,H为超高分断型;E为经济型,S为标准型,M为中短路分断型,H为高分断 型,L为限流型,C为经济型;S为标准型,H 为高分断型,R为限流型,U为超高分断型。以HZM66-160型塑壳断路器为例,L型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为400V、35kA,M型为400V、50kA ,H型为400V、85kA,它们的价格也相差很大,如以L型为1,则M型为1. 2,H型为1.4,即购买一台H型的断路器的钱,可以购买二台L型。用户在设计选用时,不必人为地加上所谓保险系数,以免造成浪费。
  • 下载积分:+1(湖北荆州)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min0326) 热心助人!学习了,谢谢。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楼主:
    我的只有几米长  用普通的L型的  两相的普通空气开关  OK吗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楼主:
    我的是输出短路 这个肯定的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B:
    选择低分断可以用,只是在短路大电流下空开严重会炸裂。你说短路都不跳闸能把空开拍个图片发上来吗?另外既然你说空开没跳闸,输出短路你的输出端导线烧坏了吗?导线线径多少?如果导线短路电流小于空开短路电流空开不会瞬时动作,但会把你输出端导线烧化,所以空开一般采取多段保护,不是一把闸刀管大家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变压器只是 220V   300W的  一个电磁阀短路   然后变压器慢慢发热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E:
    估计你用的空开太大了。在变压器220V输出端装 1A 的玻璃熔丝管就行了(最大不能超过1.5A)。

楼主:
意思就是  220V 300W的 电流最多是不超过1.5A的  所以 我空开是6A的 就不会跳了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F:
一般都是在变压器前端加熔断器,后端可加可不加。

网友E:
是的空开太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的帮助 我改下设计 试试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E:
谁说输出端不用装保护的?如果输出线路多的话还要装分路保护,这样可以把故障控制在最小范围,也便于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G:
电磁阀线圈短路还是电磁阀控制线短路,另外你的断路器是几安的。

网友H:
次级一定要加熔断器。
小功率变压器设计得矮胖,限制短路电流。次级短路,初级短路电流不会太大,而初级空开为了能躲过变压器合闸涌流,通常都会选得很大。次级短路,初级的这个空开基本不会跳,所以只能依靠次级加装熔断器来保护最靠谱。

网友I:
220v变压器输出如果短路,变压器会很快发热,冒烟。慢慢发热最多只能算过载,因为变压器线圈通电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