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流量计选型问题

楼主(2015-09-10):
鄙人头次接触流量计,用于计算灌装油或者液体的体积的,请问选择什么类型的?我看哈了流量计的选型,头有点晕!
选型的主要考虑:
一、实用,精度0.1%-0.3%
二、成本偏低一点。
三、安装方便,最好能直接连接在管道上面。

网友A:
刚好有人发广告——超声波流量计,但同比价格稍微会贵些。

网友B:
准确度有那么高?

楼主:
如果价格偏贵的话,恐怕不会采纳。我们是小厂,产品的附加值不太高,成本太高了就没利润啊!

网友A:
一般你想安装在管道外或不去拆除只能选择超声波等非接触式,5年前我用的感觉挺贵的,现在估计价格都大幅度下降,另外精度和价格成正比,想价格低精度肯定相对低,你可以多咨询几家问价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C:
我也正在选流量计 测乳化沥青和水泥浆 最好不接触介质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流量计选型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