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日系机器人,要学会那些知识才算会了???

楼主(2015-09-10):
接触两天,学会操作,学会编执行程序,学会编主程序,学会IO地址分配和接线。还要学什么?希望有经验的指点下.听说这东西难。我真心不知道难在哪?我感觉这东西比伺服都简单。

网友A:
我有个朋友也做机械手,他说难在底层程序!说用户编的程序也是建立在底层程序上的!

楼主:
请问啥叫底层程序。你说的是系统程序吧?这个我知道难。就是PLC的系统程序又有几个人会呢?说直接点大部分人还不只是会用。有几个会开发的。你朋友和你吹牛,忽悠你呢吧

网友B:
一般的机械手采用示教编程,这个编程与我们常说的编程相隔十万八千里。他的编程应用主要面向普通毫无基础的操作工,用动作按键(OTC、松下、安川)或3D旋钮(库卡)操作机械手进行移动并确认轨迹,把转换开关打到再生,则机械手自动重复前面示教所运行的轨迹。当然实际应用在每段运行轨迹中添加如焊接的起弧、收弧功能,或者搬运中的夹抓气缸动作。现在国内最新引进的有款机械手叫优傲,更牛叉,你直接在示教中搬动关节模拟动作,转到执行它也能重复动作,这样操作比用3D旋钮操作更简便。所以你说会这点算啥?
下载积分:+3(89277701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楼上。你说的不少。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呵~
我也没说会这些算啥了?是我没说明白,还是你看不明白。
会审题吗?
看我提问的有几个问号吗?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话没说完就提交了。示教编程只是入门摆弄,确实比摆弄伺服简单。附件就是从事机器人开发应用需要掌握的高级应用。想发上来,附件实在太大就随便截个图。
下载积分:+3(89277701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dmh) 感谢分享!

网友C:
请楼主能把你的机器人编程软件发上来让我学习下的,谢谢

楼主:
请问5楼 比如焊接机器人 我做个工作站 需要机器人开发吗?开发啥啊?只要能和PLC通讯控制就行呗。 我才接触

网友D:
细细辨来,
简单的反义词应该是复杂。
容易的反义词才是困难。
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同一件事情的容易与困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不断变化着的。
希望LZ在工控路上越走越容易。
然而简单与复杂。
只要事物本身不变。简单就是简单,复杂就是复杂。永不变化的。(树没有动,风也没有动。)
但愿再复杂的路,在5楼大侠的脚踏实地下,也能容易的趟过去。
当困难变得容易了,试着去把复杂的事物改善的简单些,再简单些。
让后进的小辈们,容易些,更容易些。
下载积分:+3(dmh) 有内涵

网友B:
利用机器人输出开关量可控制外部PLC(只给触发信号),不需要机器人另编程,PLC内部编程后再控制外部其它器件动作(如遮挡卷门联动、工件翻转台气缸动作、机器人重复启动等)

网友C:
楼上大师请把你的那个软件分享下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
机器人应用还是比较简单的,没PLC编程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啥叫底层程序。你说的是系统程序吧?这个我知道难。就是PLC的系统程序又有几个人会呢?说直接点大部分人还不只是会用。有几个会开发的。你朋友和你吹牛,忽悠你呢吧

额,我朋友在日本的某机械手公司,上海是总部,他们公司就是开发机械手的!虽然技术在日本,但这边也能碰到需要改底层程序的情况!

网友F:
楼主现在这个程度,一般流水线操作工培训一个星期也会。

楼主:
13楼  对不起 我说的直接点 见谅 你也看不懂题目  呵呵
你还会啥更多的  说来听听  即使你会的多
但你中国话都听不懂吗?
说心里话。这些搞电气的一天就会了。
我意思是问有经验的人。想再提高还要学什么东西?(除了1楼说的底层开发)

网友G:
日本fanuc机器人与plc通讯做过没

网友H:
我就呵呵了,人家在这发帖求助,能帮的的就帮一下,那些说风凉话的算什么,有时间还不如多学点技术知识。
常熟崴立

网友I:
与楼主同问,说白了,就是做机器人应用开发,除了那种I/O点控制的,
还能搞出什么更高级一点,更牛逼以点的应用不?

网友J:
楼主主要是想学习机器人的应用和维护吧??
1、首先机器人最核心的是算法,比方说几轴联动,目前国内没几家能做,这个部分是机密。
2、机器人的减速机是比较特殊的,又要体积小,又要力矩大,这个减速机基本上也是进口的(很贵),国内还没听说谁在做。
3、如果你要用好机器人,最好比较懂PLC  ,伺服等电气基本的知识,抛开核心部分,其余应该不是很难。应用方面主要是选型(根据你的应用选择合适的机器人),跟主机的互锁(安全很重要,毕竟是一个很快的运动机构,)和通讯(大部分都通过总线的方式连接你的主机,也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点进行连接)。
4、机器人是一个标准件,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你买来还要根据你的工艺配置周边设备,如吸盘,换型工装,打个逼疯KUKA 的500KG机械手20W,有可能你的周边设备超过20 W的(有很多公司就专门做机械手的周边配置,整合成一个方案再卖)。

5、具体到应用某个机械手,他的使用手册是要好好看看的。

我的水平能回答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K:
3楼,18楼是高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机器人与视觉,通过视觉控制机器人动作;机器人通过自身程序代替PLC控制外部元件,,,,等等

同意!

网友M:
需要学习机械手控制和工业机器人控制。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