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0):
一台只能上下的龙门吊车,SEW电机刹车松开,上下的机器却能停在上下的任何位置,用的是SEW变频器,刹车只是在开始上电时刹车,报警,复位后,报警消失,接到变频器刹车端子的接触器断电(DC24V),刹车抱死。安全故障时、按下急停时,刹车都是抱死的,复位后,刹车松开。问SEW售后,说,SEW变频器能0转速,但是有转矩,所以松开刹车机器不掉下来,但是这样接不好,电机易坏,也不安全,但是我们这样用了4年了也没问题。SEW售后说,SEW变频器也能在变频器停止后减速到任何运行频率时给刹车接线端子断电,一般变频器停止后降到5----6HZ时,电机基本不转了,从而刹车,如果变频器停止后降到0HZ时刹车,容易刹不住。
另一台只能上下吊车机器用施耐德变频器,电机是SEW的,用PLC控制刹车得电、断电的刹车、刹车端的电机轴承却经常坏。
请教高手:怎么控制刹车最好?????

网友A:
两种用法都有, 第二种怀疑电机质量原因造成,同样使用SEW电机试试。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网友A:
    2中情况使用案例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SEW售后人员说的是对的  有很多变频器都具有这个功能  在0转速的时候依旧能刹车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功能 可以修改变频器参数就可以了
    另外说一句 :这样使用并不会影响电机或变频器寿命 !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

网友C:
    一般认为机械刹车比较靠得住  电气刹车辅助而已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用法都有, 第二种怀疑电机质量原因造成,同样使用SEW电机试试。

    第二种常坏的,用的也是SEW电机。吊车上下一次,刹车松开10次、刹住10次,一天刹车次数太多了,刹车片磨损严重,所以经常坏。而第一种,只是送电时刹车,运行后,刹车接触器是始终吸合的,吊车上下停时都是靠电机的0转速有转矩功能停在上下的任何位置的,只有在安全开关动作、按下急停时才刹车,复位后,刹车接触器又吸合,刹车松开。
    我倾向于正常运行时不刹车是对的。

网友B:
    两种选择  要看个人爱好  和个人看法选择 。我觉得这两种都可以  至少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没发生过问题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

网友D:
    对于升降类动作有机械刹车肯定是最安全的。
    不知你上下一次刹车10次的频率是多少?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网友E:
    要看是什么原因坏的,是否是高温把轴承烧了还是其他原因。电机后有专用的散热风扇吗,普通的SEW电机是没有散热风扇的。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网友F:
    电机的刹车不是用来制动的,是用来在运行停止后抱住,使之不在发生运行,从而保障安全。
    如果你要用来刹车制动,则磨损是非常快的,
    建议更改变频器的参数和控制程序,通过变频器的制动来实现停止,当快到0 速度的时候才抱住刹车。(应为你是上下运动还要控制力矩)

    第二种控制方式简单粗暴。
  • 下载积分:+3(aabbcc296) 真诚感谢!

网友G:
    楼上说的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升降类动作有机械刹车肯定是最安全的。
    不知你上下一次刹车10次的频率是多少?
    平均8秒吸合、松开各一次

网友H:
通电刹车松开,断电刹车抱紧。上下移动时变频器要加制动电阻,(耗能电阻)。
David

网友I:
想那么多干什么 老外说可以就可以

网友J:
我觉得还是机械刹车好万一停电了 正好挂着重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机械刹车好万一停电了 正好挂着重物呢
万一停电,变频器没有输出,变频器到刹车接触器的DC24V断电,刹车抱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