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5-09-10):
我刚刚转行进入机械加工企业,接触的是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系列,其中绝大多数是西门子6ra28调速器,我对直流调速器不了解,看了二天手册,没有弄清楚调速器是怎么换向的,手册上说的不太理解,是否把砺磁线对调就能换向或者电枢线也对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电枢1c1;1d1;砺磁3c,3d。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直流电机,换向改变励磁或者电枢电源线都可以的。但一般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方向改变转向,因为励磁电流小,容易控制。(永磁除外)。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感谢朋友指导。

网友B:
    在电控箱里能看到两个大的接触器,分别是正转和反转,原理就是改变励磁电流方向。6RA28面板上显示的信息一定要搞明白,尤其是故障码。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谢谢指导

网友C:
    换向只需把励磁磁线对调;或者电枢线对调。只需换其中之一即可。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感谢指导

网友D:
    引用楼主1054550600于2015-09-10 19:04发表的 请教熟悉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师傅。 :
    我刚刚转行进入机械加工企业,接触的是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系列,其中绝大多数是西门子6ra28调速器,我对直流调速器不了解,看了二天手册,没有弄清楚调速器是怎么换向的,手册上说的不太理解,是否把砺磁线对调就能换向或者电枢线也对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电枢1c1;1d1;砺磁3c,3d。

    你没有看手册的框图吗?
    是依靠电枢电压换正、负方向来改变电机方向的。励磁电压是不变的,也不允许改励磁电压来换向,因为励磁线圈电感非常大,励磁建立和衰减都需要时间,不能快速变换。
    电枢换电压方向是依靠驱动器内部两个反向并联的全控桥来改变的,你只要给指令就行了。两个全控桥就可以实现4象限运行,正、反方向和能力回馈电网。
    这是4象限的驱动器的结构。

    如果你不需要电机正、反转,又不需要快速刹车,就选单象限的驱动器。

    手册看得不够仔细。
  • 下载积分:+3(zhtokokk) 解释到位,一般不用切换 ..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请教朋友,端子上具体是 ..
    海纳百川

楼主:
    请教朋友,具体端子上那个是公共点,那个是正向指令点,那个是反向指令点,谢谢点拔。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朋友,具体端子上那个是公共点,那个是正向指令点,那个是反向指令点,谢谢点拔。

    正反由主给定值的电位差来控制,端子4、5为速度信号,是差分信号,控制速度和方向。
    还有37、38运行信号。
    建议你通读手册,直流调速器相对于变频器要复杂点,主要是西门子手册不够详细。
    海纳百川

楼主:
    谢谢,确实主要是西门子调速器说明书写的和其他手册不同,很难理解。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