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0何时才有用!

楼主(2015-09-10):
有个问题突然冒出来,也迷惑了。近来看一程式常用到M8000的长开点和长闭点觉得所写的程式段没意义。用长开点就是PLC运行就长通,为什么不省掉呢还少一步,用长闭点就一直不通,也没意义。为什么还要存在,真不懂,请大师们指点些。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知道PLC现在处于运行状态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或者有的数据,要一上电就要把数据送进去的。很多用法

网友B:
有些程序需要初始化(如全部复位、设置通信等),需要PLC一上电就开始执行,所以采用m8000.但有时大家会如果采用简单程序或没有特别初始要求的,你完全可以不用这句。

网友C:
使用adp特殊模組就會需要用到M8000

网友D:
初始化脉冲,PLC 只要是RUN了就视为接通,一般用来驱动上电就运行的程序,在很多通讯,顺控的时候也大有用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与程序的网络架构有关系。

网友F:
M8000只是个RUN ON继电器,主要用于初始化操作。其它地方作用不大。
于英剑

网友G:
有些需要一上电就输出的,三菱PLC编程规格不允许左右母线间直接写线圈和功能指令(部分功能指令可以),就必须用M8000了

楼主:
那M8000的长闭触点又用在何处呢!难道PLC不运行时还要运行相应的程式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M8000的长闭触点又用在何处呢!难道PLC不运行时还要运行相应的程式吗!
是在调试过程中屏掉部分程序。调试好后没有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