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电柜着火,干粉灭火器都用上了

楼主(2015-09-11):
昨天控制机台加热(功率12KW)的接触器和空气开关,及两者之间的16平方毫米线都起明火了,均已更换修复。向主管汇报说是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导致接触器接线螺丝松动,从而电阻过大引起发热起火。各位大师,小弟这样分析有没有问题?还请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下载积分:+1(shaoxiao1357) PS:铁轨螺丝还得定时拧 ..

网友A:
一般都是这个原因,螺丝松动导致导线与接线端子接触电阻增大,依据Q=I2RT,导致严重发热烧坏。另外接触器触点时间久了烧蚀严重也会导致接触不良发热(特别有些便宜接触器触点含银量不够)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1.能够上传图片 让我们看看
2.你运气真不错 用了干粉 基本上设备可以报废了 或者以后的问题会更多 干粉容易吸潮 腐蚀性大 后期有你好受的了
3坚决反对 烟头大小的火 都要用 灭火器
产线用的灭火器,去时已灭。车间不让拍照,两个接触器两个空开挂了,估计明火有一团不小。电柜喷的干粉都用气枪吹干净,通知厂商了因为还在保修内期。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用干粉也是有道理的。
车间肯定还有其他设备,一是怕影响其他设备,又怕引起类似天津或昆山那样的事故
感谢站长!
下载积分:+1(shaoxiao1357) 铁轨螺丝还得定时拧呢, ..

网友D:
接觸器應該要裝過載繼電器,開合頻次高應該至少選用大一級以上的接觸器或者考慮更換成SSR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加热怎么不用固态继电器?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现在的电器件质量难说,我一台18.5KW水泵,用了65A的接触器,还时不时地烧压线端子,因为每次压线都是很紧的,简直是无语了。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对于加热控制最好用固态继电器,各个接线端子要经常检查。最好每天都要检查。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于英剑

网友H:
我们也出现过几次电柜起火的现象,现在阳明的固态继电器都没有用了,直接改成用施耐德的接触器。
平时多注意电箱内接线端子的紧固和接触器状态的检查,还有就是连接加热管的接头要经常要电工看看,接头的位置时间用长了会发硬,然后就有可能起火。。。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I:
有些厂针对大电流设备有定期检查的程序,使用热成像设备可以很快排查出隐患。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J:
对于大功率用电器,电工每天都应该用红外线测温仪查几次温度。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K:
固态继电器,击穿怎办,我遇见过固态继电器击穿,温度升到500度,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L:
SSR是不怎么靠谱,还是要加其他的保护电路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M:
固态继电器击穿 温度冲高 你可以在主电源进线那里加一个交流接触器 在加一个温度开关 做一个硬件超温保护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N:
1、接触器接线螺丝松动,导致发热严重而引起起火事故,有一定道理。
2、建议配电房配备二氧化碳灭火器。采用干粉灭火,不能降温。当停下时有可能重新烧起来,我遇到过此类事情。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O:
加热才12KW的啊 可以选择大功率的固态继电器 下面带散热器 保护开关 我们这里的查火炉也就采取这样的用法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P:
我们用温控器来控制固态再到发热板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Q:
有没有可能传感器失灵,导致一直加热,功率大过实际功率了?

网友R:
加热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S:
逛逛论坛,多看看贴,多长姿势!

网友T:
最有可能是接线端子没锁紧或者比较潮湿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