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编程软件ADP V6.8.0怎样在线模拟?

楼主(2015-09-11):
HITECH编程软件ADP V6.8.0可以离线模拟,哪位教一下如何连接PLC在线模拟。谢谢!

网友A:
软件呢???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爱在心中

网友B:
把你的配置写清楚啊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C(2015-11-21):
在线模拟要连PLC

网友C:
通讯口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D:
plc与电脑连接好后,点击open 选择要模拟的程序,点击 左上角connection1 选择电脑与plc通讯使用的串口。然后点击 RUN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