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pc 适配器rs232串口D的,rs232通用串口线”。设置pg/pc设置没有COM选项如图但是程序下载不了,如图,请教大神如何解决,是什么问题。
[attachment=139414]
[attachment=139415]

网友A:
这篇文档可能对你有用
附件: 正确使用西门子公司的PC适配器.doc (263 K) 下载次数:108

楼主:
我这个点击“properties”按钮进入接口参数画面,没有右边的[local connection]的标签,不设置rs232协议的参数就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