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广重XJZ1350-N分离机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1):
06年老设备,因长时间停电,plc后期设置数据丢失,但梯形图正常还在,plc与触摸屏、变频器通讯正常,接到运行命令有应答但频率不升,保持0.00HZ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没问题、通讯、变频器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变频器设置是否有出入,如频率采取外部模拟给予那就测运行模拟电压是否存在(一般是PLC模拟输出电压0~5V,会随着人机给予的数值变化,如果模拟输出损坏那就肯定没有给定电压),如果频率是变频器自设的那就看频率有没有设置,如果没设置一旦外部端子RUN,变频器就一闪一闪,频率肯定还是0

楼主:
多谢帮忙,但是变频器启动运行是通过485数据线控制,触摸屏与plc,plc与变频器通讯正常。

网友B:
看些变频器内部设置的频率来源了,如果是通信设置频率的那就在触摸屏上有个参数设置的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是用通信给定频率的话,,可能是PLC里那个最高频率设定寄存器为零了....

楼主:
请问哥哥,如果是高速寄存器清零了那应如和处理,西门子s7-200plc,有密码,禁止上传,不知是几级加密,请哥哥指点,谢谢。

楼主:
有设置,但都设了,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