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5-09-11):
遇到挺傻的事了 FX3U-128M PLC 我需要2路485 怎么办 一路用485BD板插到PLC侧面 另一路怎么来

网友A:
加FX3U- 485ADP-MB

网友B:
那就加一个FX3U-CNV-BD和FX3U- 485ADP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加两个

网友D:
Q系列的串口通讯与多个外部设备连接时,只要将外部设备设成不同的站就OK了。FX系列的我不熟悉。但方法应该类似吧,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可以做485主站从站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