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5-09-11):
台达PLC 控制伺服电机怎么发脉冲让伺服电机越来越快,都一个点之后伺服停机!

网友A:
把脉冲输出指令的频率用存储器,让这个存储器的值一直累加应该就改变速度

网友B:
用斜坡指令,发脉冲的速度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