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X3U PLC新增得422编程口为什么不好使啊

楼主(2015-09-11):
将FX3U-80M的422编程口拆下来装到FX3U-16M上却不好用
用数据线传程序传不了,用来与触摸屏通讯也通讯不了
但用原来自带的那一个就好用
为什么啊
这个422编程口在FX3U-80上是可以与触摸屏通讯的 也能用电脑传程序
程序灌了几次都不好使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那就是CPU板外扩的通讯坏了

网友B:
1、坏了
2、通讯参数设置不当导致
小招小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通讯装置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 动不动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