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我的项目中要用到计时程序,即计算机器运行的时间,到设定值后执行某一功能,执行完后重新计时,如此重复,哪位能提供个好的思路?用BITIM 和CITIM 能否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tuivya于2015-09-12 06:50发表的 s7 200 计时程序 :
我的项目中要用到计时程序,即计算机器运行的时间,到设定值后执行某一功能,执行完后重新计时,如此重复,哪位能提供个好的思路?用BITIM 和CITIM 能否实现呢?谢谢

秒脉冲累积,然后比较就可以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