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报警事件显示

楼主(2015-09-12):
请教个问题 维纶的触摸屏报警事件显示,断电再上电能不能继续显示,就像没断过电那样?
如果有,请问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可以,历史事件

楼主:
做出来了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为了方便大家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把详细步骤说出来
首先在事件登录里面 把历史资料选项里面的保存到HMI或者SD卡U盘,任选其一
然后在事件显示原件里面 显示方式选择历史 历史数据控制选项里面 勾选启用读取多个历史资料
再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历史事件显示可以保留,其它的报警,断电即消失。
于英剑

网友C:
